音频放大后声音太小了,怎么办?

楼主(2009-08-07):
音频放大后声音太小了,怎么办?
用f169,音频放大用tpa301,可是声音太小了,我该如何?
如何

网友A:
小了就放大

网友B:
用放大镜,要不戴上助听器

网友C:
音频放大tpa301输出的功率是250mw or 350mw,我能不能在输入tpa301的前面加一个电压放大器,其实我是搞不懂声音大小是和功率有关呢?还是电压or电流。我在tpa301前加电压放大可以吗?

网友D:
放大的交流电压

网友E:
提高电压可以,但要注意消峰失真,可以用示波器监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