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时钟源的问题!!!请各位大虾都来看看

楼主(2009-08-09):
AD中时钟源的问题!!!请各位大虾都来看看
为什么我在时钟初始化程序中采用BCSCTL2 |= SELM_2+DIVM_2; 对MCLK(XT2)4分频,
和在AD程序中采用ADC12CTL1 =ADC12SSEL_2+ADC12DIV_3;对MCLK 4分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这2个分频的意义有什么区别啊!Datasheet只提到这是对选择的时钟源分频
时钟
大虾
程序

网友A:
第一个是系统时钟的分频,第二个是ADC12时钟的分频。

网友B:
引用:
作者:
第一个是系统时钟的分频,第二个是ADC12时钟的分频。
我AD选的是MCLK, MCLK选的是XT2 , 不都是对XT2作用吗? 为什么效果不一样?

网友C:
你可以看下用户指南的ADC12模块的结构框图。
ADC12的时钟选择MCLK,然后对ADC12的时钟分频,就是只对ADC12的时钟有影响,MCLK本身的时钟频率是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作者:
你可以看下用户指南的ADC12模块的结构框图。
ADC12的时钟选择MCLK,然后对ADC12的时钟分频,就是只对ADC12的时钟有宮.
哦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