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牛(急)

楼主(2009-08-09):
关于msp430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牛(急)
用msp430怎么使用32位的long型的数呢,我用了一下,貌似还是超不过65536?难道不支持32位的整数吗?假如我得表示一个大于65536的数该怎么办呢?
long

网友A:
我用 unsigned long 能到2^32-1那么大的数据。

网友B:
可以用的
难道你用汇编?

网友C:
引用:
作者:
我用 unsigned long 能到2^32-1那么大的数据。
怎么用的?我那个相加好像可以超过65536,但用<<这个移位的符号就不行。。。

网友D:
程序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