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MOV.W #SFE(CSTACK),SP;这条指令怎么理解?

楼主:
MOV.W   #SFE(CSTACK),SP;这条指令怎么理解?这条指令是指向堆栈的开始地址,哪位大哥能具体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也正疑惑呢

#SFE(CSTACK)

网友:
留个名,等结果。我只知道这么写就可以自动指定栈顶了,但不知道指定的是不是该芯片的最高RAM地址,而且也不知道这样写的语法是什么意思。
按我的理解,既然有#,应该是个常量。可是没有找到SFE是个什么常量,在各个.h文件中都没有找到。

网友:
哈哈哈,同楼上,找呀找,没有。
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个指令的?无意中?

网友:
SFE表示可重定位段的结束地址,CSTACK是编译器内部定义的一个段。所以在连接器连接的时候可以将堆栈设置到CSTACK段的结束处,由于堆栈是向下生长的,所以指令是正确的设置堆栈好。

网友:
引用:

哈哈哈,同楼上,找呀找,没有。
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个指令的?无意中?

用IAR新建A**的项目时,模版中自动就会生成这一条,可是TI的例程却从来没有一个是这样写的,也不知道是IAR的写法TI不习惯用,还是TI觉得IAR这种写法不可靠而不愿意采用,还是TI因为太熟悉自己的产品了所以习惯把内存的高地址当作STACK顶直接写上去?
所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等带结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