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单片机输出频率变大

楼主:
现在我做一题目发现时钟芯片只能产生20khz如何得到38khz希望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什么时钟芯片?

网友:
芯片不是无所谓吗,只要可以使频率变大不就行了吗?我用的是1MHZ时钟芯片想产生2Mhz频率可以?

网友:
我在用msp430 2274中使用timera模块时发现:在其作为定时器用时时钟设为1Mhz是计数为1和10是输出频率均为24.7khz左右。。。为什么?
附程序:
#include<msp430x22x4.h>
void init_clk()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
void init_io()
{
P2DIR=0XFF;
}
void timerA()
{
TACTL|=TASSEL_2; //+TAIE;
TACCTL0|=CCIE;
TACCR0=1;
// TACCR1=0X25;
_BIS_SR(GIE);
TACTL|=MC_1;
}
void main()
{
init_clk();
init_io();
timerA();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zhi1()
{
if(P2OUT==0X00)
P2OUT=0XFF;
else
P2OUT=0X00;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qing0()
{
P2OUT=0X00;
}*/

网友:
一直在中断,中断来不及执行;系统频率太低;

网友:
加大晶振,提高电源电压到3.6V

网友:
38K?做红外呀

网友:
也不一定,我有做晶振的芯片2.0MHZ,52分频可以产生38KHZ频率,我只是好奇怎样才可以扩大时钟频率。我有查了下资料,采用锁相环就可以。
另外在直接输出时单片机频率只有24.7Khz远小于1Mhz奇怪!!还有改变TACCR0为10和1没有区别。,。。。。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