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

楼主(2009-08-06):
MSP430F123
最近因为项目中,初次使用MSP430F123,发现有点问题,是不是该系列的SPI和UART,不能同时使用,郁闷中,简直难用的要死。
项目
郁闷

网友A:
没有用过,看手册呀,如果端口共用或寄存器共用,就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他们好像就是一个东东,设置不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下一个用户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