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采样频率

楼主:
我要做一AD采样,平率希望可达到40khz,我选用的是ADC12SC触发,但是频率总只能到达5khz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采样的相关初始化*/
void init_clk()
{
uint i;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20;i>0;i--);
}
while((IFG1&OFIFG)==1);
BCSCTL2|=SELM_2+SELS+DIVS_2;//SMCLK为4M,XT2,分屏4
BCSCTL3|=XT2S_2;
}
void adc()
{
ADC12CTL0=SHT0_0+MSC+ADC12ON;//ADC12CLK的4被
ADC12CTL1=SHP+ADC12SSEL_2+CONSEQ_2;//SMCLK,SHP为1,sampcon直接源于采样定时器
//ADC12IE=0X01;
ADC12CTL0|=ENC;
}

网友:
用定时器触发

网友:
函数返回值可不可以是一个数组啊,我想用数组做但不知道能不能,也不知道后面怎么写麻烦看下。。。#include<msp430x2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采样的相关初始化*/
void init_clk()
{
uint i;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20;i>0;i--);
}
while((IFG1&OFIFG)==1);
BCSCTL2|=SELM_2+SELS+DIVS_2;//SMCLK为4M,XT2,分屏4
BCSCTL3|=XT2S_2;
}
void adc()
{
ADC12CTL0=SHT0_0+MSC+ADC12ON;//ADC12CLK的4被
ADC12CTL1=SHP+ADC12SSEL_2+CONSEQ_2;//SMCLK,SHP为1,sampcon直接源于采样定时器
//ADC12IE=0X01;
ADC12CTL0|=ENC;
}
uint ta(void)//没有使用定时器,应唯一直径不了中断
{

TACTL=TASSEL_2+TACLR;//选择SMCLK
TACTL|=MC_1;
CCR0=100;
CCTL0|=CCIE;
return val[];//可不可以阿,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uchar i;
uint val[128];
ADC12CTL0&=~ENC;
val[i]=ADC12MEM0;
i++;
ADC12CTL0|=ENC+ADC12SC;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clk();
adc();
。。。

网友:
ADC12SC触发,但是频率总只能到达5khz

我记得好像5MHz

网友:
ADC12SSEL_2好像是选的MCKL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