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晶振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仪表,要用到430的449我大概了解到430需要外接两个晶振,我现在是想请教大虾,那个低频的晶振32768需要接电容吗,我看到有的资料上接了,有的没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啊,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接上好些

网友:
接与不接都是可以的,但是建议还是接上

网友:
恩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现在主要是板子上空间比较紧张,那还是找在腾出空间加上吧

网友:
还是接上好些

网友:
还是接上比较好

网友:
PCB上可以设计上,但在实际中可以根据情况是否焊上

网友:
不用这个时钟可以晶振也不接,我使用2系列的都不要这个晶振的

网友:
我要驱动段式液晶,所以必须用到低频晶振

网友:
楼主能把你做的晶振电路图发给我吗?我最近正在做一个仪表,晶振问题不懂。。。75499854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不接是没问题的。哈哈。
官方资料上有那两个电容不?

网友:
可以不接,内部有电容配置寄存器,可以使用内部的电容功能模块

网友:
可以不接,但是8M晶振那一定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