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一哈16位计数器TAR的用法(针对169)

楼主:
Q1:当Timer_A的捕获比较模块工作在捕获模式(即CAP = 1)时,TAR是里面的值表示什么含义?它是在对什么进行计数?

Q2:TAR中的值写入CCRx后,TAR会自动清零吗?此时TAIFG的状态和TAR有关吗?

网友:
为么斯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1、TAR中的值是计数值,对你选择的时钟计数
2、不会清零
好像你对捕获和定时计数的概念有些糊涂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1、TAR中的值是计数值,对你选择的时钟计数
2、不会清零
好像你对捕获和定时计数的概念有些糊涂
确实对这两者弄不清楚!所以才发帖问啦,嘿嘿!
搞不懂还是继续问吧

无论我的CCRx选择的是什么工作模式,TAR始终是对我选择的始终进行计数吗?就是说TAR的值只跟 TACTL的MC1,MC0的设置有关???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打开,TAR就会一直计数,直到溢出,什么时候溢出根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有关,如:增计数模式、连续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等
在增计数模式中,可以用CCR0来设定计数值。
捕获是当满足捕获条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能够立即将TAR中的值复制给CCRX寄存器,然后产生中断标志。

网友:
谢谢拉!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吗?

网友:
不是,溢出中断的标志位是TAIFG 一般对应的是#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然后TAIV为10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打开,TAR就会一直计数,直到溢出,什么时候溢出根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有关,如:增计数模式、连续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等在增计数模式中,可以用CCR0来设定计数值。捕获是当满足捕获条件(上升 ...

 说的还是不太明白啊, 假设 CCR0=2000;当TAR计到2000时,有中断发生,难道TAR还会从2000一直计下去??直到0xffff 然后溢出

网友:
你好,TACTL = TACLR + TASSEL_0 + MC_2;我在第一次外部中断用了这句打开定时器,然后第二次外部中断关闭定时器MC_0;然后读取TAR的值,然后清零定时器TACLR,以此来测量两次外部中断的时间差,可是我用硬件仿真,发现TAR里没有值,难道定时器没打开吗?求解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