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复位

楼主(2009-08-12):
按键复位
请问各位大虾MSP430系统板按键复位怎么接?有原理图吗?
按键
大虾

网友A:
请问各位大虾MSP430系统板按键复位怎么接?有原理图吗?

网友B:
对Vcc接一上拉电阻,对地接一电容,即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C:
阻容中间接RST脚

网友D:
按键接在rst和地间

网友E:
按键是无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