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S430F149驱动电机时候总死机

楼主(2009-08-13):
求助!!MPS430F149驱动电机时候总死机
用F149驱动继电器结合驱动380V三相电机
利用两极继电器
中间采用光耦驱动第一级继电器
第一级继电器再控制第二级380继电器
上高压电时继电器结合
电机转
然后单片机就死机
求助!!!
继电器
电机
高压电

网友A:
求助!MSP430单片机死机
MSP430F149的抗干扰为什么这么差,我用中间继电器(光耦驱动继电器)控制220V,40W电机,电机在启动时MSP430F149死机!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原因很多,基本上和单片机本身的性能无关

网友C:
你的地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一般单片机死机和你的布线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