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
都说不能转换负电压,但如果实际接了负电压有何影响?对芯片有无损伤?哪位GS知道。
我的采样信号约在-1V~3V,作为门限判断用,比如说判断到信号在2~3V就行。如果负电压仅仅是采不到信号就没关系,省的再进行电平抬升了。

网友:
补充,所要判断的阈值范围是正电压的。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接上负电压

网友:
先用双电源放大器抬高基准变成正的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有不良影响,有胆就试试,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人家TI的规定值。
我试了一下,貌似有点小问题(刚接上后结果全乱了),但基本还能工作,因为只要测正电压部分嘛。我就是担心对硬件有损伤,都不敢试了。高人你对内部硬件工作原理有多了解,能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网友:
一般ADC的资料上会专门讲到这个,不知道具体情形,不好说,也许能接负的也不一定。

网友:
调整OP运放的放大倍数至其输出满足AD的要求,这样做:精确,方便,又能对AD起缓冲作用(430CPU中对AD的缓冲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