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
为省么中断函数中值不能在主函数中被读出来啊?

网友:
可以啊!你设置个全局变量就可以啊

网友:
我设置成全局变量,可还是不能调用呀
其中将 lcr,cyc设为全局变量,cyc的值正确,但主函数里执行一条val=cyc时val值就错了。。。#include<msp430x24x.h>
#include"cap.h"
#include"clk.h"

uchar a;
void cap()
{
TACCTL0 |=CCIS_1;//选择CCIXB做为捕获事件输入源
TACCTL0|=CM_1+SCS+CAP; //上升沿捕获
TACCTL0|=CCIE;
TACTL=TASSEL_2+TACLR; //SMCLK时钟为TA的时钟源
TACTL|=MC_2;
cyc=0;
lcr=0;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cyc=TACCR0-lcr;
lcr=TACCR0;
a++;
if(a==10)
{
TACTL&=~MC1;
TACCTL0&=~CCIE;
}
}

网友:
数据类型对吗?

网友:
是对的,都是uint型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int cyc;

是不是把优化级别开最高了?

网友:
什么意思啊?难道不能设置为动态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