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问题

楼主: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各个模块都可以独立运行,如定时器、输入/输出端口、A/D转换、看门狗、液晶显示器等都可以在CPU休眠的状态下独立工作。不太理解这句话,各个模块在休眠下怎样实现工作的啊,哪位大侠给解释下啊

网友:
430中所谓的休眠就是进入低功耗模式。进入低功耗,如果ADC模块需要工作,那就将ADC模块的时钟保持工作就OK了。低功耗模式有很多种,你可以选则合适的一种

网友:
恩,明白点了,我看了低功耗时时钟只有ACLK和SMCLK可以工作,我做的产品要用段式液晶,所以ACLK必须工作,然后我用到AD和定时器,我想只有用SMCLK作为时钟源了,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有关于端口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操作啊

网友:
ACLK可以同时给AD、TA等模块提供时钟啊!进入功耗,IO口就不能操作,除非把单片机从低功耗中唤醒,IO口操作完了,再进入低功耗。

网友:
噢噢呵呵明白了,刚学习430被他的多时钟源弄的有点晕,进入低功耗后可以选择一个活动的时钟源,这样的话就想是其他单时钟单片机一样操作了,定时采集AD数据定时更新lcd,呵呵谢谢了

网友:
对了大侠我还想问一下,这样的话多个时钟一起使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

网友:
进入低功耗后可以选择一个活动的时钟源---------进入低功耗,哪个时钟关闭哪个时钟打开是固定的,不是由你选择的,但低功耗模式是由你选择的。
多个时钟一起使用就是AD你用SMCLK,TA你用ACLK。AD和TA同时使用。

网友:
注意把没用的引脚置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