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nst”类型储存在哪啊?

楼主(2009-08-11):
请问“const”类型储存在哪啊?
rt~~
我想问一下const这个类型的数据存储在flash里还是memery里呢?
FLASH
存储

网友A:
const和NO_INIT定义的数据存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 768 bytes of DATA memory (+ 2 bytes shared)”
在IAR编译完成后出现的这条信息,请问一下:我用的是F149,有2K的RAM,那么这768 bytes是占据这2K的空间?

网友C:
放在flash里面,你看看map文件有详细的分配信息

网友D:
谢谢楼上的了,我看看~~

网友E:
const 放在flash里面的
NO_INIT就是系统启动时不初始化
“ 768 bytes of DATA memory (+ 2 bytes shared)”
在IAR编译完成后出现的这条信息,请问一下:我用的是F149,有2K的RAM,那么这768 bytes是占据这2K的空间?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