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SP实现两个模拟信号相除

楼主:
课题中需要用MSP430芯片完成两路模拟信号相除,并且显示出来,具体参数如下:
1、两路信号均为直流电压信号,范围都在0~2.5V之间。
2、需要用LCD显示出两路信号的相除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先谢谢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了,我没用过MSP430,所以很头疼,在晚上找个贵网站,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的邮箱是nj_wj1001@sina.com。
希望能得到原程序和MSP430的具体型号和LCD的型号,谢谢大家了。

网友:
ad采集  lcd显示      总用过单片机吧??

网友:
转数字信号后再除

网友:
推荐三种方案:
1、用除法电路,然后再用ADC。特点:实时性强
2、对两路模拟信号分别ADC,然后做软件除法。特点:可以对两路电压分别进行补偿或修正
3、用一路模拟电压作Vref,另一路模拟电压作信号,进行ADC,然后做二进制移位的简单除法。特点:简单,实时性强

网友: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MSP430芯片完成两路信号的A/D转换,并进行除法运算,然后通过LCD显示出结果。

网友:
我查了下资料,MSP430是不是不能同时将两路信号进行A/D转换啊?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MSP430芯片完成两路信号的A/D转换,并进行除法运算,然后通过LCD显示出结果。
你问完问题后不看回帖?

网友:
自己不动脑想,张嘴就要源代码,我们去哪里找呀?

网友:
赞同mmtcyq同仁看法。本人使用过第二种方法。精度高一点。

网友:
希望能得到原程序和MSP430的具体型号和LCD的型号

网友:
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这个不知道能达到不
4096--2.5v
1->0.0006
算10位的话 ,精度 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