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字库问题

楼主:
以前我用51把LCD的字库都写在code里面,但是现在我想还按照这个思路把字库写在430的程存中,请问怎么编写程序呢?
以前的51定义数据格式:
xcode he[32]={0x10,0x60,0x01,0xC6,0x30,0x02,0xE2,0x22,0x22,0xE2,0x02,0x02,0xFE,0x02,0x02,0x00,
0x04,0x04,0xFF,0x00,0x00,0x00,0x07,0x02,0x02,0x07,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河
xcode bei[32]={0x00,0x20,0x20,0x20,0x20,0xFF,0x00,0x00,0x00,0xFF,0x40,0x20,0x30,0x18,0x10,0x00,
0x10,0x30,0x18,0x08,0x04,0x7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 //北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lcd_buf[] ={}

网友:
const 定义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一直不知道const到底有什么作用,现在终于明白了
原来是定义到code里的类型~~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看到NO_INIT可以把定义的数据放入非易失性存储器里面(可以使EEROM或者FLASH)。请问一下:const定义的数据类型存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