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汇编求助!

楼主(2009-08-20):
430汇编求助!
149汇编程序。
Q03142 MOV.W 0xD0E4, R6
Q03146 AND.W 0xD2E0, R6
Q0314A BIS.W R6, 0xD2BC
求助上面的地址0xD0E4,0xD2E0,0xD2BC 代表的是上面意思啊? 在149中RAM的地址范围为0200H-09FFH 而代码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为01100H-0FFFFH。 请求解释,谢谢各位了
存储器

网友A:
149的RAM地址:0200H-09FFFH ?
据我了解0xDOE4是FLASH的地址
MOV.W 0xD0E4, R6
这里是符号寻址
把FLASH内0xDOE4单元的数据赋值到R6?

网友B:
引用:
作者:
149的RAM地址:0200H-09FFFH ?
据我了解0xDOE4是FLASH的地址
MOV.W 0xD0E4, R6
这里是符号寻址
把FLASH内0xDOE4单元的数?...
你所指的flash不是所说的程序存储区吗? 怎么能做其操作哦? 是不是程序存储器中有一部分可以作数据存储啊?

网友:
FLASH和RAM都可以存储数据也可以存储执行代码 只是RAM掉电后东西就没了 而FLASH依然在
改变RAM 只要搞个赋值语句即可 但是改变FLASH这个需要特定的电压和时序,就是写FLASH的操作,但是读FLASH也是比较简单的事,也是一个赋值语句即可。像这里的MOV.W 0xD0E4, R6 ,C语言内的话一般会用指针,不知道我这样讲可行?

网友C:
一些参数当然会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