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和430的连接

楼主:
想做个测温,,请教下大家,
1,PT00的前端电路如何设计,
2怎么连接到430上,,
3ADC转化后如何计算成温度值.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兄弟还没有解决嘛!
依我看应该这样:1.建立电桥将铂电阻放到一个臂上
2.做个恒流源给桥供电
3.弄个差动放大器放大信号
4.把信号给单片机ad接口
5.编写你的采集程序

网友: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AD转换之后的值如何计算成摄式温度值呢?实在头痛,,
  另外您说的4.把信号给单片机ad接口 是不是就直接接到P6.0或P6.1这边就可以呢?

网友:
就是一个比例关系,要是加上校准就掐头去尾就行了,给个简单式子吧!
比如您要得温度是x 温度测量范围0~80 单片机ad出来的只是ad_data 单片机是12位ad

没有校准应该这样: x/(80-0)=ad_data/(4095-0)

网友:
测温度

TC1047a,或者ds18b20是最方便的,即廉价又好使,精度还高。不用标定。一个是模拟的,只需一个AD,一个是数字的,只需一个端口。

网友:
PT100的线性不好,要分10几个段吧~_~

网友:
请问PT100的桥路几个电阻怎么取值,应为要满足低供耗的问题,在就是放大电路应该怎么做,是放大到1。5V还是放大多少?

网友:
恒流源应该怎么做?   请教高手!

网友:
不用什么恒流也行,用个1403做个级稳定的2.5v,再和pt100串个高精度的仪表电阻,测pt100的电压,pt100的电压当然要加运放才能进ad的,如果精度在0.1度,那pt100的线性还是很好的,不用处理,如果是0.01度,那就要处理处理了(嘻嘻,当年做0.02精度的偶也没处理,校了也挺准)。

网友:
不用恒流源怎么保证供耗呢?
你测的PT100的电压多少???
放大后在多少?

网友:
温度采集系统可以达到精度0。01吗?

网友:
pt100与430

有没有高手提供一下具体的东西,以前没有研究过

网友:
0.01度,这么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