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0远程升级

楼主:
如题,操作如下:板子上有一块片外FLASH,通过串口把程序代码发到单片机烧入片外FLASH,然后单片机自动重启,把片外FLASH的程序更新到单片机上。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1:修改启动代码的加载地址
2:中断向量表的操作
如果说的有问题咱们可以在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用寻址嘛版主???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
学习下!

网友:
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叫我课程的老师给我们讲过他们用单片机做的东西就可以在线更新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产品 都需要能 网络的操作升级 ,只要把跳转地址 中断向量表地址 处理好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老大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坐等分享经验~

网友:
我已经把代码下载片外FLASH的程序做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把片内FLASH分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区 你想把程序分成几个部分 ?你可以详细说一下 不然我也不清楚怎么回答你

网友:
我现在的板子是从用户区启动的,我想把内部的用户区分成两个部份,前面16K是一个BOOT区,剩下的是一个应用区。BOOT区会检查是否要更新应用区程序,如果需要则更新,否则运行应用区程序。我昨天看了一段USB更新的代码。仿了一下好像不行。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32 JumpAddress;

int main(void)

{

  if (((*(vu32*)0x8003000)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这一块好像是跳转过去的。应用区好像是分配在0x08003000。我昨天用这一段下载到0x08003C00,然后把另一个之前用的程序下载到0x08003C00,程序运行到__MSR_MSP这个函数的时候就死在那里了,应该是堆栈之类的出问题,回不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要注意细节问题
比如你在编译程序的时候一区与二区的地址设置

网友:
我现在把APP的ICF文件的ROM开始改为0x08004000,把BOOT的ICF文件的ROM开始改为0x08000000。分别下载到FLASH中,还是跑不起来。是不是直接用JLINK下载不行?我想先试一下跳转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