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905无线模块发射引起数据采集不稳
婪主月
婪主月

网友A(2009-08-19):
905无线模块发射引起数据采集不稳
项目大概就是数据采集然后无线发射
我用手摸天线的话,会导致采集的数据偏高。把整个系统放在不同高度的话,采集出来的数据也不一样。位置愈高,采集出来的好、数据愈大。
会是无线模块的地引起整个系统出问题的么?
我在无线模块电源上加了滤波电容的,一个47uF,一个0.1uF的。无线接收端用手摸就没得这个问题的
我不接无线模块,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没得问题。会不会是无线发射端引起地电平波动的原因呢
无线
模块
数据采集

网友B:
和你自己分析的一样,无线模块受干扰的原因

网友C:
还没有找到办法来解决

网友D:
隔离2个电源为好

网友E:
无线发射模块发射的电波对系统干扰了.对采集和处理模块进行屏蔽试一试,调小发射模块的发射功率也能减小干扰.
非无线模块部份的电源进线加LC滤波,与无线模块部份的电源一点共地.

网友F:
引用:
作者:
无线发射模块发射的电波对系统干扰了.对采集和处理模块进行屏蔽试一试,调小发射模块的发射功率也能减小干扰....
看来板子要重新设计了,先做一下实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