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编程问题(有几句不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我参考高手的DS18B20程序,确实可以用,但是有几句不太理解,请大家指导:(程序节选)

const float wendu[6]={0,0.5,10.125,25.0625,85,125}; //温度表格
const float celiang[6]={0,0x08,0xa2,0x0191,0x550,0x7d0}; //测量得到的结果

请问上面这些有什么用?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float a[2];
unsigned char i=0;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Byte(0xCC); // Skip ROM
DS1820_WriteByte(0xBE); // Read Scratch Pad

a[0]=DS1820_ReadByte();
a[1]=DS1820_ReadByte();

a[1]=a[1]*256;
temp=a[1]+a[0];
for(i=0;temp<=celiang[i];i++); //这三行(以下)都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temp=temp-celiang[i];
temp=temp*(wendu[i+1]-wendu[i])/(celiang[i+1]-celiang[i])+wendu[i];

}
}

网友:
多年不接触18B20了,资料有很多的呀,这个的是查表。对照18B20的数据手册应该可以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应该是根据读取的值(a[1]*256+a0)换算对应的浮点数吧
因为根据手册如果读出的值为0x08,则对应为0.5度;0xa2对应10.125度;。。。
const float wendu[6]={0,0.5,10.125,25.0625,85,125}; //温度表格
const float celiang[6]={0,0x08,0xa2,0x0191,0x550,0x7d0}; //测量得到的结果

那么根据读出的值先找到区间,比如读出的值为0x80在0x08~0xa2之间,然后再按区间两端的值线性插值算出0x80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
比如读出的值为0xa3在0xa2~0x0191之间,那么

for(i=0;temp<=celiang[i];i++);

celiang[1]=0x80 < temp

那么for语句跑这一次就不执行了。

那又是如何找到区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