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SD-FET430 UIF给2013下载程序两线怎么连

楼主(2009-08-25):
用LSD-FET430 UIF给2013下载程序两线怎么连
请教,用LSD-FET430 UIF给2013下载程序两线怎么连
程序

网友A:
求助
我是这样连的
FET 1 TDO------------------2013 RST
4------------------------ --------vcc
7-----------------------------------SWDTCK
9-----------------------------------GND

网友B:
TEST、RST、GND就可以了,VCC根据情况是否需要连

网友C:
哦,那我的电路板有3.3v供电,我就用的是4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再就根据你的意思我应该是仿真器的8接2013的TEST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