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X学习套件硬件仿真问题

楼主:
MSP430F22X学习套件选择硬件仿真DEBUG的时候,会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请问是什么缘故?大家又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几块板子,用下来一直听好的呀!
IAR默认的仿真用的是USB 的,是不是这项没选好!
OPTION -->FET DEBUG -->SETUP --> CONNECTION -->

网友:
OPTION -->FET DEBUG -->SETUP --> CONNECTION -->已经设置为lpt1了,但是就是提示找不到设备。还有奇怪的是,偶尔能下载程序,因为我看到LED程序在跑了

网友:
根本就用不了.也下载不了程序. 芯片本身就是有哪个闪烁的程序的. 使用USB仿真器也不行.后来把并口的USB的连到别的板上,是可以正常仿真. 估计给我们的芯片已经把熔丝烧断了的.

网友:
你的F2274的板子链接不到PC机,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板子上面的JTAG的跳线 没有焊接牢固
2、板子上面的JTAG的跳线 接触不良,建议换一个新的
3、芯片有问题!!!
4、PC机并口接触不良,或者并口连线有质量问题!!!
我以前作别的班子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换了一台电脑,正常了,但是具体原因未明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的经验是,必须先连接目标板,然后才能连接PC机。

网友:
我估计是板子上面的JTAG端口出问题了,很有可能是跳线的问题,建议你换个跳线试试看

网友:
将复位引脚上连接的电阻改成100K,电容改为103PF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路过,有空我要好好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求问一下:430F22x学习套件要外接电源吗?

学习套件要外接电源吗?我是初学者,今天才领到板子,还不会用,很想用呀。

网友:
用USB仿真器对2274学习板烧写时,最好把跳帽都拔了,使板子上的并口仿真器和目标板断开,不然可能会造成对目标板的电压不够而不能烧写。
这个板子我也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3.41a软件安装完后需要从起,有些电脑并口输出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