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板子脱离了仿真器后上电程序就不运行了 ?

楼主:
老板交给的任务终于快搞定了 ,谁知道现在又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本来脱离仿真器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可前天把遥控器和另外一个板子的串口联起来调串口后,遥控器板子上的程序脱离仿真器就 不能运行了。各位高手,又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
首先祝贺你啦,呵呵。兄弟用的是哪个型号的?估计是复位问题,你先检查检查。

网友:
板上有flash吗?

网友:
是不是定义变量的RAM超限了啊!!看看*.map文件!!!

网友:
检查一下上电复位电路, 或断电后把430的电源与地进行短路放电, 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
没想到2009年了我也出现了楼主当年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各部分电压是不是正确,再看看是否都共地,最后检查你的复位管脚能否正确复位

网友:
在reset引脚上加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
一般是复位的问题

一般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呵呵,估计发完帖就好使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是我的复位电路搞错了

网友:
自制的JTAG下载不了

--------------------------------------------------------------------------------
我自制的下载板(洗的PCB板)刚开始用5V的244(244单独供)能工作。后来我觉得5V的麻烦就改为3.3V工作的244(电压也改为了3.3V),但怎么也下不了。我上传了图,麻烦高手看看有什么问题!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