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XCL文件, RAM可以存在FLASH中?

楼主(2009-08-20):
怎么修改XCL文件, RAM可以存在FLASH中?
RAM可以存在FLASH中,通过修改XCL文件,开辟出一段区间来存数据.
数据
FLASH

网友A:
看来这位老兄连RAM和FLASH都分不清楚

网友B:
RAM可以存在FLASH中?

网友C:
FLASH可以存数据,不怕掉电.但这类数据应是系统参数这类不常改变的数据.
在.xcl文件中可以专门划分一个区域用于这类目的,该区域可以在information中,也以在别的地方,区域大小最好为512的倍数以便复用和擦除(430CPU擦除时是以一个segment为单位进行的,每个segment的大小为512字节)
xcl文件的修改笨方法:从IAR的相关目录内打开一个现成的xcl文件,依样划葫芦.
最好的方法,学习IAR中的帮助文件.

网友D:
xcl文件是可以改变;但是,RAM /FLASH是硬件问题,FLASH只能存储程序,不能存数据,掉电会丢失的。

网友E:
可以在程序中将变量保存到flash

网友F:
该版版主极不负责,你们只会嘲笑人吗?难道你刚开始学,就什么都懂啊?正是因为不懂才问吗?看你们说话的语气!

网友G:
ls在批评版主,但是你并没有解答lz的问题。
1、FLASH是电可擦写的ROM,先擦后写,且要整块擦除。
2、FLASH的擦除、写入(编程)操作需要通过片上专门的FLASH控制器来进行,读取则与RAM一样。
3、FLASH的擦除与写入操作可以在程序执行时由指令来进行;也可以在硬件仿真或者使用编程器烧写时将数据写入FLASH,比如被定义到FLASH中的常量。
另:5楼认识错误

网友H(2012-07-27):
数据,程序都可以指定在flash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