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n Jul 31 15:55:32 2006: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楼主:
Mon Jul 31 15:55:32 2006: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请教这个警告为什么会出现啊?在程序运行一小会的时候提示的,为什么Stack会满呢??

网友:
在设置里把Stack/Heap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 在硬件仿真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在应用中也不太会出现。欢迎各位网友补充哦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这种情况,我用Timer_B来输出PWM,初始化TBCTL = TBSSEL0 + TBCLR +TBIE; 就出现上述楼主所遇情况。后来修改为:TBCTL = TBSSEL0 + TBCLR ;把TBIE去掉后就正常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解决了。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在Options里有设置。

网友:
怎么设置的?

怎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话说一半……给后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