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430控制HT1621功耗!

楼主:
唉,心血来潮!用MSP430F11101A控制HT1621显示LCD,用2节5号1.5V电池供电,结果电池很快搞完了,一查430只消耗50uA电流(LPM3),那个该死的HT1621居然是150uA,哪位大侠用过,请给个注意,怎样降低HT1621的功耗?(必须保证LCD一直显示,不能关LCD)!
我从网上搜了一下,那些说用电池给430+HT1621供电用1年以上的大侠,你们做过实验吗?乱发文章!一般普通5号电池也就是500mA/h,如果430+HT1621的话,所用时间T=500/0.2=2500/24=104天!

网友:
换个电量大的

网友:
呵呵,楼上产的对啊,现在找1500maH或者2000mah的电池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干嘛不用413还便宜!

网友:
哈,在考虑换!

哈,在考虑换成F435,因为我需要128段,413只有96段,但435的价格吓人45元左右!
主要是俺不明白HT1621的节电指令LCDOFF 原来是关掉LCD显示,如果这样的话还叫什么节电,不用还耗什么电,误导啊!引以为戒!

网友:
50uA+150uA用2节5号1.5V电池供电,应该电池不会很快就搞完了吧?不过建议用4系列的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用4系列的改善不大

网友:
我的ht1622要1mA

网友:
LCD的背光不能关了吗?偶用的是5110,背光可以去掉,省很多电诶!

网友:
就是HT1621的功耗大!

看来就是HT1621的功耗比较大,做电池供电的低功耗的话,不算很合适!具体方案考虑中。。。。。。2节1.5V电池24小时使用的话,怎么也得满一年才说的过去啊!你们怎么看?有高过的吗?

网友:
引脚不用的时候该关的关

网友:
新手发问

关于功耗问题我一直搞不懂,引脚不用的时候该关的关,可是怎么关呢?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关于功耗问题我一直搞不懂,引脚不用的时候该关的关,可是怎么关呢?
一般的芯片有SHDN的,不用的单片机模块也要关了

网友:
有IC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QQ 191 888 5898   另外还有工程技术支持!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

网友:
msp430 4 系列吧 15UA在吗 LM3 一秒更新一次显示,功耗在  15UA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