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虾帮助一下!经典问题。关于编程方面的。

楼主:
谁用iar做过 单元程序!
就是把程序分成一段一段的!用的时候把用N个函数分开到不同的C文件中。用哪个调用哪个!
大多人都是建立.H 文件。不过我想知道别的方法。

我想编译成一个函数!不想叫人家看到源码!可以调用相应的函数。我在看C2000的时候,看到过有这么用的!

有朋友说用库(LIB),我感觉应该可以!但是那位朋友也不会闹。
Optoins--> General Optoins --> Output-->Library ;
Optoins--> Library Builder-->Output --> Output file -->override default ;
但是生成的不是LIB文件,是.r43文件 。
第一、R43文件可不可以当库使!?如果是库文件的一种。怎么调用。?
第二、LIB文件怎么生成?
第三、LIB文件生成怎么用?

谢谢各位大虾。说详细点!我是菜鸟!有好多东西还是不懂的!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网友:
1.R43就是库文件
2.Optoins--> General Optoins --> Output-->Library
3.add file --->add xxx.r43(像添加.c文件到工程)

网友:
那程序的前面还用生命吗?

网友:
那程序的前面还用声明吗?

网友:
程序前面要事先声明,然后就可以使用车中的函数了

网友:
三个问题!
第一、在主程序前面声明就可以了直接调用R43中的函数,是吗?
第二、如果在主程序声明了,那在编辑R43的时候!函数还用声明吗?
第三、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能在r43中调用吗?如果能怎么在R43中用?。

网友:
////三个问题!
第一、在主程序前面声明就可以了直接调用R43中的函数,是吗?
第二、如果在主程序声明了,那在编辑R43的时候!函数还用声明吗?
第三、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能在r43中调用吗?如果能怎么在R43中用?。
////
1--先必须如2楼所说加入工程中,在工程的其他文件所用函数中才能声明后调用
2--R43文件是不直接编辑的,可在C函数中编辑后complie.
3--这是C和汇编间调用,在R43中含代码含处理这个全局变量的函数时能从C中调用.详同TI的文档SLAA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