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G1中的 OFIFG(晶体出错中断标志)可不可以软件清0???????

楼主:
请问IFG1中的 OFIFG(晶体出错中断标志)可不可以软件清0???????
do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等待OSCFault复位

执行上面语句时,在线调试时单步总是跳不过去,但跑程序时又可以执行过去呢????/

网友:
晶体出错中断标志--------不可以软件清

网友:
可以清,但是如果晶体确实没有起振就不能。
在线调试时单步总是跳不过去-----我在单步调试的时候,就不能退出定时器中断,具体原因不详。
另外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可以简化为while (IFG1 & OFIFG);似乎更准确。

网友:
可以清,但是如果晶振本身启振有问题的话,在你清之后,它又马上置位了。
你全速运行到启振判定程序的后面,如果OFIFG还是1,说明有问题

网友:
引用:

可以清,但是如果晶振本身启振有问题的话,在你清之后,它又马上置位了。
你全速运行到启振判定程序的后面,如果OFIFG还是1,说明有问题
我开始程序的时候就OFIFG置1,用的4系列的单片机,从FLL-CTL1的标志位中看到是RC振荡器失效,从来没碰过RC失效,有人碰到类似的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线调不过而跑程序时能过,是因为无延时.检测OFIFG标志的程序段加一个延时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10 ; i > 0 ; i-- ) ;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加延时后,如果振荡器出错,那程序总能在这段程序中检测到.
振荡器出错,一般总是焊接不好,当然有时元件会有坏的

网友:
更为合理的程序是: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 i-- ) ;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for( i = 0xff ; i > 0 ; i-- ) ;
IFG1 &= ~OFIFG;

网友:
“执行上面语句时,在线调试时单步总是跳不过去,但跑程序时又可以执行过去呢????/”

单步??你行!~

网友:
引用:

更为合理的程序是: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 i-- ) ;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for( i = 0xff ; i > 0 ; i-- ) ;
IFG1 &...
可是执行上面后还是单步运行不过去,上电能跑过去,是不是就说明OFIFG变过但马上被置1???如果是说明晶体有问题,因为用的4系列,通过FLL—CTL1可以看出哪个晶体出错,我发现是DCO振荡失效,是不是FLL+设置的问题????有没有人设置过,要怎么设????

网友:
请问,出错的晶振是高速的还是低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