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M0和LPM1区别

楼主(2006-06-13):
请问LPM0和LPM1区别
请问下各位:
本人用DCO倍频至8M,
LPM0: MCLK OFF, SMCLK ON, ACLKON, DCO ON
LPM1: MCLK OFF, SMCLK ON, ACLK ON, DCO ON(DCO用于MCLK和SMCLK)
(1)不知两者到底有何区别,LPM1下是否会影响TIMER1(时钟选择为SMCLK)?
(2)LPM1中的SCG0=1,到底影响了什么?
时钟
影响

网友A:
0时DCO活动;1时只在DCO用于MCLK和SMCLK时才活动,否则禁止。1下不影响TIMER_A

网友B:
但LPM0和LPM1下程序结果不同,我想是否SCG0=1影响的了DCO的倍频,使得TIMER1选择的时钟源为DCO倍频的8M(SMCLK=DCO)不准影响定时?

网友C:
SCG0只控制DCO发生器的开关,不影响DCO的频率。DCO有FLL应该频率很稳定,检查一下其他设置是否合理吧。

网友D(2009-09-03):
但是 那么SCG1 有有什么用呢?????

网友E:
控制位SCG1、SCG0、CPUOFF、OSCOFF可由软件配制成六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AM,LM0---LM4
引用:
但是 那么SCG1 有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