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的中断返回问题

楼主:
我看到大部分的论坛上都说用RETI可以从中断中返回原程序,原来用51时也可以,可是我编写了一个程序后编译时会出现RETI未定义的错误,跪求大大解决下
这是个键盘的源程序
源程序:

网友:
我看到大部分的论坛上都说用RETI可以从中断中返回原程序,原来用51时也可以,可是我编写了一个程序后编译时会出现RETI未定义的错误,跪求大大解决下
这是个键盘的源程序
源程序: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P10~P13第1~4列
// P14~P17第4~1行
uchar x;
void InitSys();
void delay (uint us);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初始化

P1DIR|=0xf0; //高四位输出低四位输入10-13对应1-4列 14-17对应4-1行
P1OUT|=0x0f; //高四位输出为0
P1IE=0x0f; //低四位开中断
P1IES=0x0f; //低四位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P1DIR=0;
x=(P1IN&0x0f);
if(x!=0x0f) //判断有无键按下
{
delay(100); //消抖动
if(x!=0x0f) //确认有键按下
{
uchar jpsm(); //调用扫描函数
}
}
P1OUT=0x0f; //回到检测状态

}

uchar jpsm(void) //键盘扫描
{
uchar jz; // 键值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BIT0) == BIT0)
{
//处理P2IN.0中断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P1DIR=0XF0;
P1OUT=0X70;
if((P1IN&BIT0)==BIT0)
{
P1OUT=0Xb0;
if((P1IN&BIT1)==BIT1)
{
P1OUT=0Xd0;
if((P1IN&BIT1)==BIT2)
{
P1OUT=0Xe0;
if((P1IN&BIT1)==BIT3)
RETI;
else
jz=0x00;
}
else
jz=0x04;
}
else
jz=0x08;
}
else
jz=0x0c;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处理P2IN.1中断
P2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P1DIR=0XF0;
P1OUT=0Xb0;
if((P1IN&BIT0)==BIT0)
{
P1OUT=0Xb0;
if((P1IN&BIT1)==BIT1)
{
P1OUT=0Xd0;
if((P1IN&BIT1)==BIT2)
{
P1OUT=0Xe0;
if((P1IN&BIT1)==BIT3)
RETI;
else
jz=0x01;
}
else
jz=0x05;
}
else
jz=0x09;
}
else
jz=0x0d;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处理P2IN.2中断
P2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P1DIR=0XF0;
P1OUT=0Xd0;
if((P1IN&BIT0)==BIT0)
{
P1OUT=0Xb0;
if((P1IN&BIT1)==BIT1)
{
P1OUT=0Xd0;
if((P1IN&BIT1)==BIT2)
{
P1OUT=0Xe0;
if((P1IN&BIT1)==BIT3)
RETI;
else
jz=0x02;
}
else
jz=0x06;
}
else
jz=0x0a;
}
else
jz=0x0e;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处理P2IN.3中断
P2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P1DIR=0XF0;
P1OUT=0Xe0;
if((P1IN&BIT0)==BIT0)
{
P1OUT=0Xb0;
if((P1IN&BIT1)==BIT1)
{
P1OUT=0Xd0;
if((P1IN&BIT1)==BIT2)
{
P1OUT=0Xe0;
if((P1IN&BIT1)==BIT3)
RETI;
else
jz=0x03;
}
else
jz=0x07;
}
else
jz=0x0b;
}
else
jz=0x0f;

}
return jz;
}
void delay (uint us)
{
while(us--);
} ]

网友:
RETI是汇编利用的,你怎么在C里用这个?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RETI是汇编利用的,你怎么在C里用这个?
言之有理……

网友:
那在c里面要用什么??

网友:
中断函数执行完毕自动r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