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先擦除就对flash中的一段写入一串用户存储数据,行吗?

楼主:
我试了下,不执行擦除操作,反复在一段空间里写入不同的数,后面的数能覆盖前面的数,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先擦除再写,何况擦除的时间那么长,影响程序实时性。
有知道的大虾指教下。我写入的地址段是F400H。

网友:
开玩笑

擦出之后,flash的各位是“1”  所以flash写数据只能从“1”写到“0”,如果第一次写入的是“11110000”,第二次要写入的是“11111111”,你写什么啊?你怎么写啊?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知道,flash空的地方总是ffff,可实际上我用官方提供的write_segA()和read_segA()函数,反复写入读出经多次改写的数据,没发现任何与原数据不同的地方。大虾求解。

网友:
每次写不同的数试试

网友A:
我刚问了领导,他也说有时是可以。我考虑了下,也许flash并不是不能从0写到1,只不过要保证足够的编程电压和时间(擦除就是这样),所以经常出现在时间和电压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将0写到1导致成功覆盖的情况,只不过没有完全成功的保证。在程序里适当延长写入保持的时间,也许就可以保证。
不过还是谢谢2楼与4楼兄弟的积极回复。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我刚问了领导,他也说有时是可以。我考虑了下,也许flash并不是不能从0写到1,只不过要保证足够的编程电压和旮..
楼主你好,你所说的有相关资料吗,让兄弟参考一下。

网友:
二楼已经答复你了

网友:
好像不行,同一个地方需要先擦除

网友:
官方提供的那个函数已经包括了擦除过程。

网友:
讨论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官方提供的那个函数已经包括了擦除过程。
官方提供的write_segA()和read_segA()函数,这个子函数里面有擦除步骤。先擦除后写,

网友:
你写入的时候,直接通过IAR查看FLASH空间,不用再读出来,搞这么麻烦

网友:
请问,官方提供msp430f5 的相关函数了吗,非常需要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问了领导,他也说有时是可以。我考虑了下,也许flash并不是不能从0写到1,只不过要保证足够的编程电压 ...

你好,我现在就遇到这种随机的状况了。请问怎么在程序里面延长其写入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