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蛋级初学者紧急求助,msp430的ad的问题

楼主:
看到一些ad程序,
ADC12CTL0=MSC+REFON+REF2_5V+SHT0_15+SHT;
这条语句除了REF2_5是参考电压2.5v外,其他的都代表什么含义?最好具体一点
还有ad的采样周期与采样时间怎么计算?
还有
ADC12CTL1 = SHP;
这条语句中的SHP代表什么?

网友:
如果可能最好把
ADC12CTL0与ADC12CTL1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其含义说一下。。。
ti的pdf太简略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看用户指南吧

网友:
手册写的比较仔细了

网友:
看AD寄存器就一切明白啦 上面都有的

网友:
之前看的是芯片的pdf,现在找到了本user's guide,全英文,看不懂。。。。。谁有中文的地址?

网友:
用户手册很详细的,不过是Y文的,可能懒得看

网友:
那些是寄存器中每一位的名称,写上了就表示该位在置位状态
建议你还是好好看用户手册,虽然是英文的,但里面没有什么语法和长句,很直白,挺容易懂的

网友:
看用户指南,实在不行找本中文的书籍,看看寄存器

网友:
学而不思则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