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2脚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28):
JTAG 2脚电压问题
我的JTAG2脚电压怎么测都没有啊。以至于无法和我的目标板硬件连接,因为没电的缘故。我的板子VCC是和JTAG2脚连接的,想用仿真器供电,但是仿真器并没有输出电压啊。有人说仿真器不仿真时就输出电压为0,但是电压为0仿真器就无法和板子硬件连接,这不就是矛盾吗?哪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仿真器
硬件
矛盾

网友A:
有可能你的仿真器坏了,PIN2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B:
估计是挂了,如果是UIF的可以在IAR里配置一下,把输出电压调高一些。
顺便测量一下目标板的电源阻抗是多少?也有可能你的VCC对地短路的。

网友C:
估计是挂了,你试试外接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