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
msp430能否用纽扣电池供电,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请高手赐教!

网友:
跟你的430平时的运行状态功耗有关系,可以大概计算出来。

网友:
怎么计算啊,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全速电流,休眠电流,唤醒频率和运行周期,可以计算出平均功耗。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msp430能否用纽扣电池供电,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请高手赐教!
430可以说是专门为电池供电而设计的

网友:
根据电池容量多少mAH算,但是很不准,最好做实际测试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测测你的功耗,然后看你平时采用低功耗没有,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