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仿真器FET430 UIF 的14针接口哪个是与仿真器内部没有 ...

楼主(2009-09-16):
USB仿真器FET430 UIF 的14针接口哪个是与仿真器内部没有连接的??
为了方便做排线,我电路板上的jtag接口和仿真器是一样的,都是14针的,我想把BSL的2根线也加进来,可是又怕影响JTAG.
我 想问下,在我的usb仿真器 LSD-FET430 UIF 中,14针接口中的 6,10,12,13,14脚,哪些管脚是与仿真器内部电路没有连接的???????????
仿真器
电路板
接口
影响

网友A:
有很多方法,
1,查资料
2,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这是4xx的,LZ满意否?
注意:目标板自己供电时,将来自PC的JTAG::VCC断开
screen.width-300) {this.width=screen.width-300;this.alt='点击查看全图';}" onmouseover="if(this.alt) this.style.cursor='hand';" onclick="if(this.alt) window.open('http://bbs.lierda.com/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5502&stc=1&d=1253085384');" border="0">

网友C:
本论坛里有JATG、BSL的接线图,LZ找找看

网友D:
JTAG 14芯连接线中P6/P10/P12/P13/P14在仿真器内部是NC的,可以用于BSL

网友E:
有点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