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求助,谢谢了!

楼主(2009-09-14):
向高人求助,谢谢了!
我用msp430 4617FG编了一段程序,用仿真器运行一段时间,提示堆栈满了,程序复位,缓存区的变量值都为error,我把堆栈改大,不出现提示了,但是程序还是复位,缓存区的变量值都为error。那位好心人帮我指点一下。{4618变量缓存区一共为8k。我的变量用了5k}
make 的时候 162 bytes of constant memory 是什么意思?
memory
好心人
error

网友A:
修改下程序结构,我用149也会出现那样情况,修改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CSTART把看门狗弄飞了

网友C:
中断中不要调用太多函数,减少switch得使用

网友D:
请教
引用:
作者:
看一下是不是CSTART把看门狗弄飞了
什么是cstart 啊?

网友E:
请教
引用:
作者:
修改下程序结构,我用149也会出现那样情况,修改后就没问题了
有人说是因为变量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