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通过GPRS远程升级应用程序

楼主(2009-09-23):
430通过GPRS远程升级应用程序
最近要做这个开发,我看帖子都是通过串口升级,都在原代码基础上改一点点,由于本人不太懂汇编,想用C进行编写。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
思路,在应用程序中通过GPRS网络将TXT的内容下载存入外部存储器。下载完成后进入升级程序,读去外部存储器的内容写入FLASH。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地址分配怎么解决,中断向量怎么处理。TXT里的内容都是16进制的数吗?
问个弱智的问题,写FLASH的时候地址是增还是减。
升级
应用程序
存储器
FLASH

网友:
1.txt里的内容都是16进制的
2.增

网友A:
谢谢,有没有用C做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B:
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
你可以参考ti的例程,用c写一个,很简单的.
我试过用有线的网络,串口升级的.

网友C:
TI有一个应用报告,叫monitor的

网友D:
置顶的帖子里面有,我就是那么用的,反正无论是有线网络,还是gprs,
到最后可能都是串口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