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SD-FET430UIF对5438进行在线仿真时的速度极慢!!!

楼主:
在线仿真5438时速度极慢,下载操作需1分钟左右,执行一个单步需十几秒,执行一次复位需半分钟,运算结果倒是正确的。iar是4.20.1版,操作系统是vista,仿真器是USB型的LSD-FET430UIF,更奇怪的是,完全一样的环境,用于仿真135芯片时一切正常。

网友:
不会吧!不应该那么慢,你到别的计算机上试试,去xp系统试试

网友:
你到别的计算机上试试,去xp系统试试

你到别的计算机上试试,去xp系统试试

网友:
结果一样

在一台xp机器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相同的仿真环境----结果还是一样,不过发现MCLK和SMCLK没有输出,难道5438对内部时钟作了很大的变动?使JTAG的内部扫描及与仿真器的通讯必须依赖于内部时钟???

网友:
偶用5438时,速度很快啊

没碰到你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你用ti得例程试试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建议还是用TI的例程先跑跑看,如果你让他输出MCLK和SMCLK都没有输出的话就是有问题的,至于MCLK你可以用默认的,什么都不设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