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与仿真器终于连上了

楼主(2009-09-21):
5438与仿真器终于连上了
可以连上,必须把JTAG口RST脚上的电容拿掉,但又碰到了新问题:在线仿真5438时速度极慢,下载操作需1分钟左右,执行一个单步需十几秒,执行一次复位需半分钟,运算结果倒是正确的。iar是4.20.1版,操作系统是vista,仿真器是USB型的LSD-FET430UIF,更奇怪的是,完全一样的环境,用于仿真135芯片时一切正常。
仿真器
操作系统
vista
在线

网友A:
试试xp系统

网友B:
楼上
完全同意。

网友C:
在xp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相同的仿真环境,结果一样----速度奇慢!!!

网友D:
楼主,你好,是否你加了很多的软件断点呢?如果是的话,请取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