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为什么我的430总也进入不了LPM3?

楼主:
我做了一个小程序,在while(1)中最后一句写下如下语句:
_BIS_SR(SCG1+SCG0+CPUOFF+GIE);
我认为他应该休眠了,但是用三用表一量,电流在7.3 mA,显然电流太高。于是我连上仿真器一句一句运行,发现CPU在执行完_BIS_SR(SCG1+SCG0+CPUOFF+GIE); 后,PC指针又指向while(1)中的第一句语句,又开始往下执行,显然cpu没有进入到LPM3状态。
急问:是不是设置LPM3只是在这个地方设啊?为什么CPU不能进入LPM3状态呢?怎么才能进入呢?

网友:
昨天我测试了半天,发现程序烧进去就是这样的反应了:

我把程序烧进芯片中,马上测量电流,是7.5MA,显然没有进入LMP3,但是我隔个分把钟吧,又来测量电流,当然是重新上电后,电流居然是45uA,这应该是进入了LMP3了,但是我程序什么的都没有改啊。苦苦思考都没有明白为什么。虽然这个电流达不到我要求的低功耗小于10UA,但是起码也说明CPU进入休眠了啊。
盼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啊。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缘由。
另问:我如果其他的模块都不用,比如PWM,USART,LCD等,是不是都要一一关掉才能降低功耗啊。我用的是430F415,只用了几个口线和基本定时器。是不是其他的都要关掉才行啊。

网友:
先弄一个LPM3的例程跑跑看,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板子用了几个口线和基本定时器。其中用P2.7,2.6.3.0,3.1连接了一个HT1621芯片驱动LCD,其他就再没有别的模块了。
在45uA的情况下,我把LCD部分去掉,只测板子电流有11uA,说明LCD大概耗了34uA。我刚才按照版主的意见,单独跑了一段空程序,什么都不干,只要进入主程序就马上休眠LPM3,我测了电流大概有10uA。
现在我的任务是把这块板子的电流降到10uA以下,光看LCD的耗电就知道差得有多么远了。我按照HT1621上网数据手册也使用了节电命令,关闭了偏压发生器和晶振,但是怎么LCD的部分耗电还是这么多呢?还望哪位用过HT1621的大侠指点一下。
我觉得我已经语无伦次了,综合来说问题有一下几个:
1、怎样把HT1621上的功耗降下来;
2、不论我跑自己的程序还是跑一段空程序,主板的电流都在11uA左右,怎样才能把这个地方也降下去点?我把所有不用的口线都置为输出0的。其他不用的模块是否都要一一关闭?我用的是430F415.
小女子愁死了,本来老大要求国庆前交的。我都拖到现在了,还望大侠指点啊。

网友:
找到原因了:
HT1621要降低功耗,必须把所有的引脚都置为输出1才能降低,我刚才自己拿三用表试过了,全部板子的功耗只有11uA,勉强算吧,我先拿去交差,如果不行再来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