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的板子的段式液晶用423的液晶驱动器控制,用4MUX 三分之一偏压方式,但是只能控制COM1所对应的段,程序在427开发板上是可以全显示的?请教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没有图,一下说不好。
LZ的意思是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方面出问题了。检查下连接或者其它没注意到的方面,比如你的LCD与开发板上的LCD有何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呵呵,唯一的区别就是电阻R03,R13,R23,R33之间电阻的大小不同,准备换下试试先

网友:
换拉,还是不行。。。。。。奇拉怪了

网友:
检查连接(或焊接)是否可靠?软件肯定没有问题?R03怎么接的低电平,R33有没有再接上拉电压?诸如此类。
整理思绪,重新开始。

网友:
R03直接接地,R33接VCC和不接上拉都试过,其他连接也测过,程序在开发板试过,应该没问题。 还有其他地方要注意嘛?????????

网友:
LCD是交流驱动的,不会是内部偏压或者时钟出了问题吧?

网友:
怎么测???
内部偏压是指R03,R13,R23,R33直接的分压嘛?测过R13 1/3VCC
R23 2/3VCC R33 VCC

网友:
看看你液晶真值表,连接是不是不对

网友:
段码表吧,肯定是对应接好的,seg和com吧

网友:
已经解决,我板子用的是8M晶振,开发板用的是32K的,换成32K就行拉

网友:
不会用LCD模块 能给个例程吗?

不会用LCD模块   能给个例程吗?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不会用LCD模块 能给个例程吗?
TI网站上有例程,去下载个看看

网友:
我下了一个例程,接过没有LCD程序哦,你给我网址好吗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TI网站上有例程,去下载个看看
我下了一个例程,接过没有LCD程序哦,你给我网址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