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1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现有一P1口的例程如下
#include <msp430x11x.h>
#include<intrinsics.h>

unsigned char ISR_Symbol=0; //任务标志
void Iint_Port1(void);
//函数声明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int_Port1(); //初始化p1.0
_EINT(); //开总中断允许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3,I/O口中断可将其唤醒
if((ISR_Symbol&BIT0)==BIT0) {ISR_Symbol&=~BIT0;} //中断服务程序
else if((ISR_Symbol&BIT1)==BIT1) {ISR_Symbol&=~BIT1;} //其他任务
}
}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void)//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 (void)
{
P1IFG=0; //多源中断,需靠软件清除P1IFG
ISR_Symbol|=BIT0; //置任务标志
_BIC_SR_IRQ(LPM3_bits); //将CPU从睡眠模式唤醒

void Iint_Port1(void)
{ P1DIR&=~BIT0; //设置为输入方向
P1SEL&=~BIT0; //设置为普通I/O口功能
P1IES|=BIT0; //选择下降沿触发
P1IE|=BIT0; //打开中断允许
P1IFG=0; //P1IES的切换可能使P1IFG置位,需清除

在编译时出现错误码如下: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D:\countnew\intport\main.c 32
Error[Pe065]: expected a ";" D:\countnew\intport\main.c 32

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定义中断了,帮帮我了,先谢谢了

网友:
将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void)//Version2.0版本以下定义方式

改为Version2.0版本以上定义方式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 (void)
{

网友:
我做了一个intport.h的文件定义如下: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 (void)
#else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 (void)
#endif
#else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 (void)
#endif
{
}
程序如前所示:还是不对就出现同样的错误码!怎么搞的,谢谢了

网友:
不要头文件的定义,我搞定了,谢谢你了!!!!!!

网友:
中断怎么定义!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 (void)

#else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 (void)
#endif
{
}

中断为什么这么定义啊!

网友: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 (void)

#else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 (void)
#endif
{
}

老版本的__VER__ 是<200的

网友:
中断怎么这么定义!

sjdz,为什么那么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太懂。能不能每句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if
#else
#endif
这个知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