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 正常模式和低功耗模式切换时间

楼主:
我正在使用msp430F5418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数据手册上说进入低功耗的时间是微妙级的,但我自己测试,要经过18s,我的单片机的电流才能降低到6uA。(我的数字板上只有晶振和单片机,其他任何元器件都没有接,完全测的单片机的电流)
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code][/P1SEL = P2SEL = P3SEL = P4SEL = P5SEL = P6SEL = P7SEL = P8SEL = P9SEL = P10SEL = P11SEL =0;
P1DS = P2DS = P3DS = P4DS = P5DS = P6DS = P7DS = P8DS = P9DS = P10DS = P11DS = 0;
P1DIR = P2DIR = P3DIR = P4DIR = P5DIR = P6DIR = P7DIR = P8DIR = P9DIR = P10DIR = P11DIR = 0xFF;
P1OUT = P2OUT = P3OUT = P4OUT = P5OUT = P6OUT = P7OUT = P8OUT = P9OUT = P10OUT = P11OUT = 0x00;
P5OUT|=BIT4; //由于P5.4和P3.7连接了电阻,要将其置高
P3OUT|=BIT7;

UCSCTL0 = 0x00;
UCSCTL1 = DCORSEL_6; //DCO产生12MHZ频率
UCSCTL2 = 374; // (374 + 1) * 32768 = 12MHz
UCSCTL3 = SELREF_2;
UCSCTL4 = SELS_3 + SELM_3;
UCSCTL6|=XT2OFF+XT1OFF; // 关闭两个晶振

TA0CTL=0;
TA1CTL=0; //停止定时器
TBCTL=0;
ADC12CTL0=0; //关AD

UCA0CTL1|=UCSWRST; //禁止串口
UCA1CTL1|=UCSWRST;
UCB0CTL1|=UCSWRST;
UCB1CTL1|=UCSWRST;
_EINT();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我把所有外设均关闭了,想测一下在低功耗状态下的电流,现在功耗是降下来了,但时间太长了

网友:
18S?用膝盖想想也不可能,肯定是代码有问题或者是测试方法有问题。从上面的代码中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用万用表测试的电流呀,整个数字板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唉!
在整个测试的过程中竟然电流在降到130uA的时候,还有一个回升的过程,然后才慢慢降到6uA,很诡异啊。。。
大侠帮帮忙啊,真的搞不懂呀!

网友:
18s,,雷人啊

你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
加一句话

UCSCTL6 &= ~XTS;

网友:
加一句话

UCSCTL6 &= ~XTS;
进低功耗之前还要把XTI1IN XT1OUT要配置为IO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