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程序所允许的最大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9-09-26):
msp430中断程序所允许的最大时间是多少?
也就是说,中断里面可以最多写多少代码?
程序

网友A:
中断程序大小没有额外限制

网友B:
中断处理程序应尽量简短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原则上没有代码限制。但由于430在响应中断后会关闭其他的中断。为了达到能够实时控制响应的要求,中断服务程序越短越好。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越短越好。如果用嵌套中断,中断程序更是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