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7测0.5mV直流电压,能达到0.1%的精度吗?

楼主:
想不接任何外部放大器,直接把外部信号经过跟随器进F427的一个通道。不知道能不能测0.5mV直流电压达到0.1%的精度呢?

网友:
SD16的满刻度电压是0.6V,当PGA=1时,其输入电压分辨率是0.6/32768=18.3uV,而0.5mV的量化值是500uV/18.3uV=27.3,离0.1%差很远。
再者,还存在INL、PSRR、SINAD等影响因素,都是不利的。

网友:
可以自己算算呀,你的参考电压,AD位数,算出对应电压,然后------

网友:
不接外部放大器没有可能。接一个放大器又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先放大1000倍,然后再进F427的ADC。没有共模电压时,用斩波自稳零运放放大,芯片可以用AD8551等。有共模电压时,用测量放大器放大,芯片可以用AD620或AD8221等。

网友:
看帖就是学习。不过我的经验是用放大器每一次的放大倍数不要过大,100以里为好。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看帖就是学习。不过我的经验是用放大器每一次的放大倍数不要过大,100以里为好。
上次直接用仪表放大600倍,问题多的很,后来改成2级放大,一级20 二级30,还OK

网友:
可以的,我做过比你还苛刻的要求,就一片427,你只需简单的32倍后,就可达0.572uV,差不多到达你的精度,如果采用18AD,一定可以达到了,我最高用过18位,没用到24位,所以大于18位我无法保证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还是要放大的,否则就算精度够线性也不好。要是片外的ad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