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往贵公司449实验板写不进程序?

楼主:
我往贵公司449实验板写不进程序,dubegger后老是出现 Una××e to connect to lptx

我换成新版本(3.41a)出现: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E1)
Session aborted!

只能在一台机器上能下载程序,换我们房间的机器就不能用.我都换了好几个iar版本了.都不行.

网友:
你接上外部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接了,挑线是外部电源供电模式.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编译器设置,
option->fet debugger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有问题,并口设置.

网友:
大部分是接触不好,拔下两头的接口再试。

网友:
先谢谢大家!
1.并口设置我设置过用ecp,现在是ecp+epp.都不行
2.我在别人的机器上可以往里下,也没用拔下两头的接口多试.在我实验室换了好几台计算机都不行.
3.option->fet debugger在哪里?我用的是老版本
4.老是出Una××e to connect to lptx,不接实验板是也是出这个
5.是不是实验室电压低?
6.我现在换成3.41a出现: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实验4_wdt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我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都弄这个1个月了.大家帮个忙把

网友:
上面的6解决了,还是不行
最新战况: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E1)
Session aborted!

网友:
ni hao

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有没有选择器件?用的是那个仿真器?UIF还是PIF?

网友:
用外部电源还是仿真器供电? IAR设置对吗

网友:
1、options-->General options-->Device--选择MSP430F449
2、FET Debugger选择并口或在USB仿真器
3、Debag选择FET Debugger

网友:
再买一个新的,我觉得

网友:
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的好好的,放了几天假,一上班,就出现LZ样的情况,所有线也检测了。。。嗯,没办法

网友:
有的版本的IAR安装完了需要重起电脑的,LZ机房的电脑是不是有还原卡,一重启就不行了呢?建议换没还原卡的电脑试试

网友:
搞好了,过程是,卸载一些没用的程序,卸载IAR,重新装IA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