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模块十分诡异的问题,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
自学MSP430的ADC12转换模块时,按照某教课书上的例程自己改了一个小程序,然后用学习板+IAR时行仿真,结果出现了一个十分古怪的问题,希望明白的朋友帮一下,不胜感激!

程序目的:主程序每触发一次,ADC模块完成一次序列转换。设置断点,每触发一次,转换一次。

//***********************************************
//================实验一=========================
//现象:下载完后第一次运行到断点处停,结果正确!接着再运行程序,
//就会死在 while(adc_flag == 1)处,无法到达断点处。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dc_flag = 0;
uint results[4];

void int_clk(void)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i=0; i<100; i++)
_NOP();
}
while((IFG1&OFIFG) != 0);
BCSCTL2 |= SELM1+SELS;
}

int_adc()
{
P6SEL |= 0x0F;
ADC12CTL0 = SHT0_2+MSC+REF2_5V+REFON+ADC12ON;
ADC12CTL1 = SHP+CONSEQ_1;
ADC12MCTL0 = SREF0;
ADC12MCTL1 = SREF0+INCH0;
ADC12MCTL2 = SREF0+INCH1;
ADC12MCTL3 = EOS+SREF0+INCH1+INCH0;

ADC12IE = 0x08;//只允许序列中最后一个通道申请中断
ADC12CTL0 |= ENC;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results[1] = ADC12MEM1;
results[2] = ADC12MEM2;
results[3] = ADC12MEM3;
adc_flag = 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int_clk();
int_adc();
_EINT();

adc_flag = 1;//为保证首次能执行主程序,先置转换结束标志为1
while(1)
{
while(adc_flag == 1)
{
adc_flag = 0;//清转换结束标志
ADC12CTL0 |= ADC12SC;//启动转换
_NOP();//在此处设置断点
}
}
}

后来,修改了程序,去掉了转换结束标志位,运行正确!

//***********************************************
//================实验二=========================
//现象:下载完后执行程序,每次都能正确的在断点处
//停机,运行结果也正确!
//************************************************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results[4];

void int_clk(void)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i=0; i<100; i++)
_NOP();
}
while((IFG1&OFIFG) != 0);
BCSCTL2 |= SELM1+SELS;
}

void int_adc(void)
{
P6SEL |= 0x0F;
ADC12CTL0 = SHT0_2+MSC+REF2_5V+REFON+ADC12ON;
ADC12CTL1 = SHP+CONSEQ_1;
ADC12MCTL0 = SREF0;
ADC12MCTL1 = SREF0+INCH0;
ADC12MCTL2 = SREF0+INCH1;
ADC12MCTL3 = EOS+SREF0+INCH1+INCH0;

ADC12IE = 0x08;//只允许序列通道中最后一个申请中断
ADC12CTL0 |= ENC;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results[1] = ADC12MEM1;
results[2] = ADC12MEM2;
results[3] = ADC12MEM3;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int_clk();
int_adc();
_EINT();
//为保证第一次能顺利执行主程序,先置转换结束标志为1
while(1)
{ //启动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_NOP();//在此处设置断点

查了一天的书,和好几个搞430的朋友聊,都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进中断。

网友:
没进中断是肯定的!

为什么它没有进中断呢?已经有触发信号了呀。

网友:
另一个结果

令人奇怪的是,在不能正常测试的程序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加一条NOP();并在此处设置断点,每次运行都能顺利通过!

网友: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没时钟给AD当然转换不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时钟问题,我上次也卡壳了

网友:
可能跟仿真软件有关

3.x有个版本的软件不稳定,仿真会出错或者无法仿真;
电池电源问题,外加电池的电压过低,会无法仿真,flash编程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