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程序不运行

楼主:
我写好的程序,以前运行好好的,现在突然不运行了,在线调试发现经常执行到P2OUT=0xff;不确定,有时候是P4OUT = 0xff;就弹出"could not get target status";屏蔽这些出问题的语句后,程序能运行,下次可能变别的语句了.接上无线发射模块等外电路后,立刻弹出上面对话框提示语句.程序好像一直在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板子坏了还是片子有问题了?

网友:
你调试时候电源的连接是否稳定的,而且确保接触良好。一般这种状况是电源引起的,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你调试时候电源的连接是否稳定的,而且确保接触良好。一般这种状况是电源引起的,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我专门接了一个稳压电源,还是出现一样的情况,当把在线调试出现问题的地方删除后,下载调试就正常,过几次后加上可能又没事了,当在线调试可以后,再接外电路,然后程序就停了,提示:could not get target status,前几天是接上一个限位开关就不运行,昨天开始接上无线发射模块也那样,接限位开关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现只是给限位开关供电的接线连接出问题,而不是与430端口相连的那些线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我专门接了一个稳压电源,还是出现一样的情况,当把在线调试出现问题的地方删除后,下载调试就正常,过几次...
示波器测电源发现,电源是在3.3v±40mv内波动,包括出现那些问题的时候

网友:
看来电源的问题不大